请教CPLD 分频问题

楼主(2008-03-10):
我在用CPLD  做分频时, 出现一个怪现象 .
输入CLK  是50M 的, 使用的芯片是Xilinx 的XC9572XL, -10ns的. 当我将频率分为1/6 时 , 输出是正常的;  但是,当我做二分频时, 输出的频率也是对的, 但是在用示波器来测试时, 却发现低电平时, 没有低到0V, 而是有个0.5~1V的电压.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
使用的示波器: 泰克的TDS2022. 频宽是200M 的.

谢谢!

网友A:
需要考虑高速输出下的容性负载驱动能力

示波器探头是有匹配电容的,放到衰减10倍档,可以降低些影响

楼主:
示波器已经采用衰减10倍档测试,结果一样.

to 楼上的:
示波器已经采用衰减10倍档测试,但是结果一样.
这种情况需要做阻抗匹配再测量吗?

另外增加一点, 测量时, 是采用DC 耦合的。

网友B:
探头呢?探头可能被黑了……

网友C:
把频率分到1M以下试一下

如果还低不下去,就是你电路有问题,如果能低下去,就是示波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