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配置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8-03-14):
 各位dx,我现在想将两片FPGA的配置文件合成一个,然后烧写到外部的ROM里面,用单片机读ROM来配置FPGA,文件大小为128K,我应该将它们合并成什么格式的文件,软件为MAXPLUS2,谢谢!FPGA为EPF6016

网友A:
干嘛一定要合并呢?

分别放在rom里,分别读取后,分别加载不行吗!
应该也可以实现同时加载的,时间上不用分先后。

关键是合并后你加载前怎么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