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EPM3256的输出使能信号不足的问题

楼主(2008-03-18):
使用MAX3000A EMP3256ATC-10N,原理图输入方式,其fitter时,总提示:

Error: Design requires 7 output enable signals, but the device can contain only 6 output enable signals

当去掉一个74244时,就成功。而我只使用了256宏中的138个,怎么会资源不足,有没有方法克服此问题,望多多指教!!!!

网友A:
局部资源不够导致,你把IO管脚释放,让系统自动分配,再编译试

局部资源不够导致,你把IO管脚释放,让系统自动分配,再编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