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ERA USB BLASTER下载线模式的疑问!

楼主(2008-03-19):
在网上看到一些USB下载线有三种模式:AS、PS和JTAG。

请问高手,这三种模式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在下想选一款能“在线debug、单步、中断”都能稳定执行的下载线,能否推荐一款?

还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是Altera FPGA的配置模式

AS:Active serial    待配置芯片做master
PS: Passive serial   待配置芯片做slave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具体看FPGA的数据手册吧,应该都有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