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中LVDS信号输入如何使用配置?

楼主(2008-03-19):
想将LVDS信号输入到FPGA的管脚,FPGA有一个例化元件IBUFDS,这个是设置LVDS信号输入的?
问题是:LVDS输入端要100欧姆的匹配电阻,这个电阻FPGA的内部有吗?还需要外接吗?

楼主:
没人会吗?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输入端不需要100欧电阻,内部可配置端接方式

只需要在UCF中设置,具体看手册,手册中selectio讲的很详细

楼主:
太感谢了

drentsi多谢
要用DCI吗?
VRN VRP 中要对地和电源连接电阻吗?
那个DCI是能做LVDS的100欧电阻吗?

网友A:
这个可以不用DCI,也不要电阻

LVDS接收端
代码里面插入IBUFDS

ibuf_d  : ibufds
generic map
(IOSTANDARD => "LVDS_25",
IFD_DELAY_VALUE => "0", --延时参数,可调整
DIFF_TERM => TRUE  --TRUE就是控制100欧电阻
)
 port map
(i => dataina_p,
iB => dataina_n,
 o => dataina);--这个就是差分变单端后的信号

ucf里面就是这样,只需要指定LOC就行了,其它的不要
NET dataina_p   LOC = xxx;   #xxx就是引脚名了
NET dataina_n   LOC = xxx;   #xxx就是引脚名了

LVDS发送端要简单些,自己看资料吧

楼主:
多谢指点!

我使用的是Spartan3 这个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啊?
请看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