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刚接触FPGA,请教各位

楼主(2008-03-19):
我使用的是Xlinx的XC3S400,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书籍推荐一下呢?如果能和这款FPGA相关就更好了
先谢谢了

网友A(2008-04-23):
详细还是要看datasheet

《XILINX可编程逻辑器件的高级应用与设计技巧》,
简单的芯片介绍和详细的ISE软件使用介绍,用它再结合
datasheet看,有问题再上网搜搜。

网友B:
呵呵 算广告吧

我的网站
www.fpgadsp.cn
欢迎上去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