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小数分频

楼主(2008-03-22):
怎样才能实现小数分频?
例如把某一个外部时钟频率进行2.3分频,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2.3分频有点儿太奇怪了...用PLL或者是DCM应该可以

貌似有些芯片的时钟管理可以实现小数分频,有的就不可以...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效果不是很理想

有篇论文你去看看

网友C:
先23倍频,再10分频不就得到了2.3分频

网友D:
楼上的,小数分频,不是倍频啊

数字不复杂的可以用DCM来搞

网友E:
乘除法没学好

哈哈

网友F:
如果分频数大,用dds

网友G:
呵呵

还是有点难,还没有试过呢

网友H:
如下:

如果对抖动没有太高要求,很容易实现~

扣脉冲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