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芯片无法下载(已解决)

楼主(2008-03-28):
最近鄙人做了一个板子,ep1c6t144的,下载时总是出现
Error: 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的错误,经 验证下载线和quartus软件均正常。在网上查了一下,都说是硬件短路,经反复查验也没发现短路,望高手指点是否还有其他情况引起的?
配置相关的原理图如下:

网友A:
用万用表打一下R5左右脚。

用万用表打一下R5左右脚

楼主:
CONF_DONE一上电就是是低的

CONF_DONE一上电就是是低的,R5右脚为3.3v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芯片坏

楼主:
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Sat Mar 29 15:44:48 2008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Sat Mar 29 15:44:55 2008
Info: Configuring device index 1
Info: Device 1 contains JTAG ID code 0x020820DD
Error: 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nCE下拉电阻的地没有连到系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