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UARTUS ii仿真时,结果为何出现我不要求的变量

楼主(2008-04-05):
  在QUARTUS ii仿真时,结果为何出现我不要求的变量?
  在仿真时,结果除了我要选择的几个变量(端口)外还出现了很多其它我不需要显示的变量与端口,在我要求中有寄存器变量但仿真结果中没有,而我没有要求的寄存器变量却显示了出来,为何呢?

网友A:
re

综合过程中quartus对源程序做了优化,去掉了一些变量,同时也加进来一些变量,如果你硬要看某些变量的话,可以先到technology map viewer中先找到逻辑与硬件资源的对应关系,再看对以对应的硬件资源的数字变量如何变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