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08-04-06):
(无正文)

楼主:
re

我用fpga控制ad0804采样,但采进来的值始终为2.56v(即默认情况下的值),对于外部电压的变化量无法捕捉到,想让大家分析下原因

网友A:
示波器 和 逻辑分析仪测量

示波器测量电源、基准、输入、时钟,然后使用电位器啥的调整输入,逻辑分析仪测量数据端口,看看是否和采样到的数据一致?
如果没有逻辑分析仪,示波器测量数据端口的信号变化也可以

楼主:
问题以解决

谢谢3楼,问题已经解决。是ad0804的采样数据转换时间延时不够照成的。我发现,当外部振荡频率为640khz时,其实际的转换时间不是100us,测了下大概要200us左右,这可能与外界输入阻抗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