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奉献Xilinx的PCI32 V4.6 **方法(ISE10.1中)

楼主(2008-04-13):
1。需要Design Linking license,ISE安装时自带了。
2。license许可控制在pci32_top.vhd文件中的298行--322行,我们去掉下面这些行,ise就不会检查license类型直接生成购买版的全功能core了。
3。pci32_top.vhd这个文件是加密的,所以你没办法修改。不要问我怎么打开的。直接看附件。pci32_top.nfo文件是改过的文件,使用时改扩展名.vhd。
 ---------------------------------------------------------------------------
 -- IP licensing section
 ---------------------------------------------------------------------------
 attribute check_license               : string;
 attribute check_license of pci32_top  : entity is "pci32_v4";
 --xlpp license_switch pci32_v4 begin
    --xlpp simulation_license begin
       attribute secure_bitstream              : string;
       attribute secure_bitstream of pci32_top : entity is "prohibit";
       attribute secure_config                 : string;
       attribute secure_config of pci32_top    : entity is "protect";
       attribute secure_netlist                : string;
       attribute secure_netlist of pci32_top   : entity is "enable_unisim_hdl";
    -- xlpp simulation_license end
    -- xlpp eval_license begin
    -- xlpp eval_license end
    -- xlpp bought_license begin
    -- xlpp bought_license end
 -- xlpp license_switch end

4。用下面内容存成pci32_top.vhd,替换Xilinx10.1ISEcoregenipxilinx
etworkcomxilinxippci32_v4_6pci32_top.vhd。执行Coregen,原来的警告不要管,实际就可以生成我们订制的PCI core了

网友A:
用一个不加密的代码去代替加密的代码

只要接口一致就行了?

网友B(2008-05-14):
确实能用,谢谢

确实能用,谢谢

网友C(2011-04-14):
看不见附加文件?

网友D:
LZ,没有看到附件!

网友E(2013-01-12):
太牛了,你这个方法!我用它成功**了F C A L的ip。太感谢您了。

网友F:
好久远的帖子 都让楼上发现了

网友F:
小心抢了猴哥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