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过程中 IO电平问题??

楼主(2008-04-16):
  各位大侠:
         FPGA 在上电 到 配置完成 期间(配置过程中)   IO电平是 什么电平????   是 不定态???   还是 可以设置???
         我用 SPARTAN 3  XC3S400  做了 一个 实验,,,把 HS_EN脚分别  拉高和 拉低,,  用灯去显示 IO脚的状态,,,,发现 在上电后 还是有瞬间灯亮,, 后才进入配置的状态,,

网友A:
先擦除,再上电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