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据采集,想用CPLD控制

楼主(2008-04-19):
高速数据采集准备用CPLD控制双口RAM的一端先接收数据,然后再用CPLD作为接口在另一端通过单片机将数据读出。
由于数据采集端的速度远高于单片机的总线的速度,想用CPLD来控制这部分的时序和地址,但是我以前只用CPLD做过简单的逻辑转换,时序的没做过。看双口RAM的DATASHEET对时序要求还是很多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满足那些要求,靠延时可以吗?现在思路有些乱,还望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数据缓存最大是多少

如果不是很大的话建议用FPGA来代替前两者,这样设计的可靠性要好,成本可能也不会高,

楼主:
大约4K到32K

FPGA想用,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熟练,单片机最熟悉。
想用CPLD实现状态机来存取数据到双口RAM,单片机从另一端再慢慢读取。

网友B:
数据速度多少呀

楼主:
初步速度25-40MHz

将来希望提高到80MHz

网友B:
可以吧

软件看看状态机,硬件就不知道注意啥了

网友C:
先找写些例子来看看吧

二楼的兄弟说的对,你可以考虑用FPGA实现所有的功能,但是ADC控制器还是得写,关于CPLD/FPGA的外设的控制时序有许多例子,但不一定是以ADC为例,控制时序一般都是用状态机实现的,不能简单的用延时实现,编写ADC的控制时序时要参考具体选用的adc的datasheet。

网友D:
这个东西有很多例子

在网上搜搜
控制TC-5510(好像是40MSPS的)相关资料
有用FPGA、CPLD实现的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