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WM程序 不会仿真,请教一下大虾!

楼主(2008-04-23):
module     PWM(clk,clk_out,pwm_data,wr);
input      clk,wr;
input[7:0] pwm_data;
output     clk_out;
reg[7:0]   reg_data;
reg[7:0]   counter;

always@(posedge wr)
begin
reg_data<=pwm_data;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ounter<=counter+1;
end
assign clk_out=counter>reg_data?0:1;
endmodule
不知道有没有错误,这也是我刚刚开始写verilog程序,
谢谢指点!

网友A:
仿真结果错误

去年学的,现在忘得差粗多了。刚用modelsim仿真了一下。结果错误

网友B:
写个简单的T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