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rtus II

楼主(2008-04-26):
问一个问题:
    在用Quartus II写程序时,如果这个工程的代码较多,有几个.vhd文件,在一个.vhd文件中要用其它的.vhd文件中所实现的功能,应该怎么做!
谢谢!!小弟初学,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编软件吧!

如果不是就是在testbench里可能会这么用,要是功能代码采用数据传输方式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