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作I2C master,从SLAVE读,数据为1时,电平都是不高不低

楼主(2008-04-26):
用FPGA作I2C master时,从SLAVE读时,数据在为‘1’时,电平都是不高不低
问个问题:
用FPGA作I2C master时,从SLAVE读时,数据在为‘1’时,电平都是不高不低,
导致读到的数据不正确,
Slave的I2C 两线是直接通过引线(不长,1cm左右)接到FPGA的PIO的
用示波器看I2C Master的读或写时序及状态的跳转都是正确的。-->Slave的地址没有错,
SDATA在输入状态时,有把输出置为高阻!
板子上也有对总线上拉了

大虾能给个调试的建议吗?我实在再也想不出该怎么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