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其他公司的串行eeprom/flash配置virtex fpga?

楼主(2008-05-09):
有一个应用不能使用xilinx的配置芯片,也不能使用CPLD进行总线逻辑转换,因此现有的通用配置都不能用。考虑是否有其他公司的串行eeprom/flash能满足配置virtex fpga的时序要求?

网友A:
瞎搞

用virtex 却不能使用xilinx的配置芯片,主管脑子进水了吧

用其它公司的配置芯片也可以,直接用挂在CPU总线上进行配置也可以。

唯一要注意的是电平。用配置芯片可以避免这些麻烦。

如果是从保密的方面来考虑,我觉得你用任何一种方法在virtex 中都无法保密。就目前掌握的知识来看,对xilinx芯片,我可以通过JTAG口嵌入部分代码,通过这些代码将FPGA中的配置代码读出来,再反过来可以翻译成VHDL,而这跟你的配置芯片是无关的。

网友B:
还可以这样

请问二楼是用什么工具把比特流翻译成VHDL,通过JTAG嵌入**代码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比特流是可以反向转换的

工具我这没有,写一个的话问题不大,只是没时间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