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PLD的输入悬空时置高(输入接上拉电阻)

楼主(2008-05-21):
各位大虾:

    怎么把CPLD的输入悬空时置高,也就是输入接上拉电阻。又不想更改电路,我用的是Verilog语言。

书上只有这些话:
pullup pulldown
这类门设备没有输入只有输出。上拉电阻将输出置为1。下拉电阻将输出置为0。
门实例语句形式如下:
pull_gate [instance_name] (output);
门实例的端口表只包含1个输出。
例如:pullup PUP (pwr);
此上拉电阻实例名为PUP,输出pwr置为高电平1。

我不知道怎么做,请大虾们指导,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A:
使能弱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