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9怎么做fpga的仿真

楼主(2008-05-29):
由于刚起步学multisim9,没有什么经验,可查资料也很有限,所以想发帖请问一下multisim9做仿真的基本步骤。我想做一个EPM7064的仿真图,但元件库里面好像没有有源晶振,请问要怎么办呢?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把调试通的vhdl程序弄到图里面去。望各位指教。
 小弟拜谢了。

楼主:
补充问题

vhdl sultisim怎么使用啊

楼主:
vhdl sultisim怎么用啊。

用了一下,是不是点击load selected就可以仿真了啊。但一点就报什么路径错了。请高手指教哈vhdl sultisim仿真的步骤啊。
其实谁有ModuleSim这个软件可不可以传给我一下啊。我也要用到的。
谢谢,帮助。邮箱:zj6461206@126.com

楼主:
vhdl sultisim

是不是可以通过vhdl然后生成一个器件啊。
具体过程是怎么做的啊。
谢谢回复。。。。

楼主:
multisim9怎么做pcb

multisim9怎么做pcb啊。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
回复用multisim9怎么做fpga的仿真

我会 我用VHDL写了个控制1602的程序在multisim10里成功了 可是怎么跟你说呢  步骤有点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