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时钟上升沿与下降沿都促发利用怎么编写??

楼主(2008-06-10):
(无正文)

楼主:
上面的

但是在同一个进程里不能同时使用上升下降沿啊???

网友A:
使用FDDRRSE模块就可以在两个边沿锁存了

楼主:
我是菜鸟,可否具体给个简单的例子!!

谢谢

网友B:
这个问题主要就看能不能综合了

写段描述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的VHDL代码很简单,但大部分的FPGA不会支持综合出双沿触发器的,因为它们内部根本就没有这种资源。

楼主:
恩,是的,所以我在想有没有这个办法的

恩,是的,我一般写写不能被综合的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这个办法的
谢谢赐教^o^

网友A:
VHDL中所谓的在event中赋值就是给D触发器赋值

目前的编译软件都不综合在两种边沿触发,如果你非要在两个边沿锁存
就用FDDRRSE并使用两相时钟驱动,目前DDR,DDR2等等都是这样处理的.
具体信息在google上搜索FDDRRSE

网友C(2014-08-20):
我也是新手写了一个程序仿真成功了,不知道实际能不能实现。
    process(clock1,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output <= x"00" ;
        elsif rising_edge(clock1) then
                output <= input ;
        else
            if falling_edge(clock1) then
                output <= not input ;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