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后的数据怎样变成浮点数?

楼主(2008-06-11):
模数器件转换后的二进制。我现在想找一种方法把这种二进制的编码转换成对应的单精度浮点数,该怎么转换,请给我提供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十六位以下赋给uint Dat,十六位以上赋给ulong Dat

然后float f_Dat=Dat就可以了

直接用(float)Dat来运算也是可以的。

网友A:
晕啊,在最新100跳进来还以为是讨论Keil的……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条件,谢谢二楼的,回复三楼。

感谢两位的热心,刚才没把条件给大家说明,我不是想在CPU内处理这个数据,我是想在FPGA内部处理这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