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系统连接3-4v蓝色led的问题

楼主(2008-06-13):
红色绿色led的压降是1.5-1.8V,蓝色led的压降是3-4V,
如果采用单纯的3.3V,驱动红绿led,只有问题,驱动蓝色可能有问题了。
能不能连接5V到RGB LED的正极,led的负极联接3.3V的单片机或者cpld的管脚,
这样能不能长久工作?5-1.5=3.5V,3.3V系统,在4V一下是安全的。关键是非导通
状态,led还有那么多的压降吗?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做

红,禄的直接IO口驱动,兰色的加个三极管接5V驱动。一个三极管才几分钱。

因为直接上5V,可能有问题:
1、LED的特性不是那么硬的,电压低时虽然没亮,但已经有电流。
2、万一LED坏了,内部短路。

楼主:
空间太小,放不下

要接200个R,G,B,总共600个,是2.5*30CM的结构,led是1.2*2.0mm的。
要是能用三极管,早就用了。

网友B:
还在做LED旋转显示系统?

为什么不用双色或3基色的LED?
3基色LED贵是贵,但相对于FPGA来说也不算什么了吧?
至少红色核绿色的应该用双色LED

你这样做会造成3基色点不重合哦,而且表面积占得太大

如果是靠时间错位来补偿,那就应该把3个颜色的LED放在一条线上

网友A:
挤一剂,总会有的,呵呵。。。。

也可以叫厂家筛选一下,用3V的兰光LED

网友A:
3基色LED的原色好象是紫外的,压降也很大

网友B:
压降当然还是一样大,但整体体积小了,最主要的是点会聚

还可以放更多的其他器件

很明显,wangkj 是想做个很精细的真彩旋转显示系统,而且预算目标和成本也是定得很高的

那么多的钱都花了,还怕再多花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每片cpld带20组LED,200点共需要10片cpld和200组3基色LED,需要更多点阵的话用多块板排列即可

楼主:
3 色 led 个头大,价格高

我错位放置是考虑单色600线兼容。而且,布线容易。一条线上,布线空间不够。
彩色电视就是错位的。
不能再挤出空间了,距离大,显示效果就不好了。
非导通的led电流很小,可能这样做是可以的。
找厂家挑选,没必要,要考虑以后的量产问题。

试试看吧,大不了,重新做实验。

网友A:
老X说的三基色LED是指三色LED吗?

我上面说的是一种源色为紫外光的LED,需要什么颜色,就喷上什么颜色的(三基色)荧光粉,我们将这种工艺做的LED称为三基色LED。不知对否?

楼主:
源色为紫外光的LED,好像是很久以前的技术

成本高,光效率低。现在的蓝色led是光效率最高的。比红绿还高。

网友B:
嗯,找了下,单色的体积小多了

最小的1.0*0.6的,0402 的很多
而3色全彩的最小1.5宽,一般能都是0603方的,尺寸是1.6*1.6,虽然也可以考虑错位,但控制就复杂了

网友A:
源色为紫外光的LED,应该是新技术才对

因为紫外光LED是不久前才出来的。我们公司生产的飞机灯(飞机上照明用的)就是用这种LED,调配不同比例的荧光粉,可以作出各种颜色(色温)的灯,而单色的LED灯颜色比较单调。

楼主:
0402 靠,一年前还没有呢

技术进步太快了,不过,这个恐怕得BGA,6层版才能搞定,以后再说吧。
源色为紫外光的LED,可能是大功率高亮led。
我对led比较外行,如果你们两位知道有好的购买途径,不妨告诉我。
我还没买呢,只买了几个0603的样品。

网友B:
LS,你根本就不了解LZ的速度要求

他还要对每个点做256级PWM的,自己去计算频率!

楼主:
我准备用50M的晶振,然后分频,实验不同的效果

是vhdl程序分频,看多少效果好。以前用单片机,每个点都1ms了,这次,恐怕1us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