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F04s配置问题

楼主(2008-06-17):
板子上有一个3s500e,一个xcf04s,上电可以检测到两个器件,FPGA功能已经实现,通过JTAG向FPGA下载程序后可以正确运行。生成ROM文件,正确下载到xcf04s,校验也正确,配置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上电后,xcf04s的do管脚没有数据,将PROG置低后释放,xcf04s的do管脚没有数据。请问会是哪里出想问题了?谢谢

楼主(2008-12-19):
问题解决了

其实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芯片坏了,换一个芯片就好了。以后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