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达人解释一EDA程序

楼主(2008-06-19):
根据输入确定输出值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mux41 is
      port(s4,s3,s2,s1: in std_logic;
          z4,z3,z2,z1: out std_logic);
    end mux41;
    architecture art of mux41 is
    begin
      process(s4, s3, s2, s1)
        variable sel: integer range 0to15;
      begin
          sel:=0;
      if s1=‘1’ then  sel:=sel+1; end if;
      if s2=‘1’ then  sel:=sel+2; end if;
      if s3=‘1’ then  sel:=sel+4; end if;
      if s4=‘1’ then  sel:=sel+8; end if;
      z1<=‘0’;  z2<=‘0’; z3<=‘0’;  z4<=‘0’;
      case  sel  is
          when  0 =>z1<=‘1’;
          when  1|3 =>z2<=‘1’;
          when  4 to 7|2 =>z3<=‘1’;
          when  others =>z4<=‘1’;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art;
按要求应该是根据四位输入码来确定四位输入中哪一位输出为1,但这程序貌似不是这样的,还有那case语句中1,3,4,7,2.。。。。是怎么确定的哦??
谢谢了~~~

网友A:
飘过,学的是VERILOG

网友B(2008-08-04):
这是一个组合电路,感觉描述的风格不是很好。
另外,组合电路不用时钟的

网友C:
同志哥

先看书,多看书,看懂书!
完了就自然会明白的,别什么都不看就跑来问...

网友D:
是啊,简单的组合逻辑直接按真值表译码即可

网友E:
这个程序不好!

有点繁琐!!

网友F:
真服你了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想想

      if s1=‘1’ then  sel:=sel+1; end if;
      if s2=‘1’ then  sel:=sel+2; end if;
      if s3=‘1’ then  sel:=sel+4; end if;
      if s4=‘1’ then  sel:=sel+8; end if;
这个你能想清它的硬件构架吗?
强烈建议要认真把VHDL语言看一下!

网友G:
一塌糊涂

 写得一塌糊涂。

   编程思想有问题,格式没掌握好。

   组合逻辑设计和时序逻辑设计区别他就没学好!

  其实完全可以用并行语句时序它,不用放到进程里面去检查各个输入的变量确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