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原理图元件序号显示不出来,请教

楼主(2008-06-20):
元件序号显示不出来?
如下图:

楼主:
但是我在属性里面已经沟上了reference designator

如图

网友A:
早晨

你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网友B:
你这不仅没显示序号阿!

引脚名, 元件类型都没显示阿! 自己做的原件吧?是不是作的有问题?

网友C:
太小,显示出来看不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