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的半成品pcb,1920*1200 分辨率显示器做EDA就是爽啊。

楼主(2008-06-22):
1920*1200 分辨率显示器做pcb就是爽啊。

网友A:
呵呵,缩小后还不也是看不清:-)

网友B:
是嘛东西?

???

网友A:
友情提示:

LZ,你没有先考虑安装问题哦!!!

看来只有我能够直接猜到LZ再做什么:-)

楼主:
检查中的局部

1/11 面积

网友C:
晕,过孔都往焊盘上打不好

 另外那贴片焊盘热极其不对称啊,机器焊容易立碑,手焊铜多的那个焊盘很难焊的动

楼主:
是过孔边上,最边角上打孔,才0.3的孔,焊锡过不去

贴片焊盘是特意错开的。必须这样做。这个是未完工的东西,还差好多,估计下周能完成。还得看原理图是否有错。

网友C:
不是错开的问题,是有一排贴片的一条腿通过一个大长条铜

楼主:
哈哈,还没铺铜呢。

铺铜完了,你会看到,一排贴片,链接到整个pcb上,那不更郁闷。

网友C:
铺铜一般都是通过热焊盘方式隔热的,这个焊接没什么问题

 恐怕板子出来后真的有人要郁闷了,呵呵~

楼主:
你看到的那条特粗的线,是1mm

是我的器件太小

网友D:
不明白做这么长干什么?

网友E:
总感觉看的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