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HDL语法疑问

楼主(2008-06-2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lk_div<=0;
else
  clk_div<=clk_div+1;
end

可在电路上rst是接在VCC上的,按道理else是永远不会执行的??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写啊??求高手帮我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低电平复位,rst肯定接有按键

低电平复位,rst肯定接有按键

楼主:
谢谢你

是接按键了那在不按按键的时候着段程序就是不工作了是吧?

可是如果我去掉着
if(!rst)
  clk_div<=0;
段程序后,变成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clk_div<=clk_div+1;
end
程序再运行就和以前不一样啦,着是为什么??

网友B:
always语句是无限循环语句

你这样写,只要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这个条件符合,他就一直会执行clk_div<=clk_div+1;生成锁存器了

网友C:
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rst接VCC,没有按键时(常态)为高(1),恰恰是在执行else语句!
if(!rst) //意为如果rst=0

网友D(2008-08-23):
jacky

顶5楼,一直在执行ELSE语句

网友E:
......

如果没有if(!rst)你的初始化赋值在什么地方啊?
也就是你的clk_div为任意值?
if会发生上电复位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