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的仿真模型, fpga高手进

楼主(2008-06-27):
我自己写了一个SDRAM的控制器,仿真完毕,现在想找一个SDRAM的仿真模型接起来试一下,我从hynix下载了一个仿真模型,verilog的,里面有2个文件,一个是"HY57V641620HG.vp.vcs",另一个是"HY57V641620HG.vp.xl",但我不会用啊,怎么使用这两个文件啊?
我用的仿真软件是modelsim
先谢谢了!!

网友A:
都是加密文件,一个文件是针对vcs的,一个文件是针对verilog-xl的。不知道modelsim能不能decode这个model的代码。先当它是普通的sdram model和你的controller对接跑下看看咯,如果报错那就只好换simulato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