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对同一个单元操作的多驱动问题

楼主(2008-07-08):
各位大虾:
  我在写VHDL程序的时候经常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对同一个存储单元进行操作的问题。比如我现在有两个按键来操作一个计数器,一个按键来对计数器作加‘1’操作,另外一个按键对计数器作减‘1’操作。但是必须要对按键进行边沿扫描才可以,所以呢,我就使用两个进程来对同一个计数器操作,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对象多常量驱动的错误。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总是祥其他的办法避开多常量驱动的错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麻烦大虾们给点好的意见。

网友A:
如果两个按键同时按下你打算叫它咋办?

把两个按键放在同一个PROCESS里面:
CASE "00" ...
CASE "01" ...
CASE "10" ...
CASE "11" ...
所有情况都必须考虑到.

网友B:
LS正解,而且最好是对边沿变化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