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FPGA输出引脚设为高阻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把一个output设置成Z,用示波器去观察,结果发现电压读数1.97V,IO端口是3.3V驱动的,正常吗?高阻时读数应该是0吧

网友A:
既然已经高阻了

高阻只是防止总线冲突,你已经决定不用它了,那就不用7关心他的电平拉

楼主:
收益不少

网友B(2008-09-28):
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