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中断信号清除逻辑

楼主(2008-08-05):
CPLD在满足某种状态时会输出一个XINT = 0的中断给DSP,DSP在读取CPLD中相关REG后要将XINT置高。

请问如何实现这个功能,RS触发器?

楼主:
问题其实很多

问题其实很多,没那么简单,看看:
中断源有好几个,就算是8个吧,每个中断源满足一定状态就会触发中断,如果这种状态一直保持,那这个中断一直把XINT脚拉低,拉高中断又怎么实现呢?

我的思路是:XINT一拉低(有中断产生),DSP就写一个清除中断的命令到CPLD,这样是可以把XINT拉高的,但关键是如何把那个先前的中断源状态清除,否则就不能触发下一次中断!!

楼主:
这个中断源怎么清除?

这个中断源标志位是个reg,当别的模块满足一定条件时reg置1,清除用什么办法呢?这个reg不能被2个信号源驱动,这个时最头疼的

楼主:
决定用同步逻辑尝试下

用CPLD的10M时钟做全局同步时钟来实现,否则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