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开发ISA总线 板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08):
请教高手 我用Altera的EPM7128 和 PC机上的ISA 总线进行数据交换

ISA上的各总线都是直接接到芯片的I/O上 最初调试的时候是板卡插到计算机上计算机就起动不了,现在把芯片的电源+5V电源线也割断了,但是电脑还是起动不了
我用到了 ISA的 A0-A9地址线 D0-D7数据线 AEN /IOR /IOW 控制线 及电源+5V其它的都没用
导致这种电脑不起动现象的原因  还请大家帮助分析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re

地址冲突、逻辑错误,都有可能

网友B:
先要配置CPLD程序。

数据线属于INOUT,不用的时候要设为‘Z’状态。

网友C: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测试一下

如果是地址冲突或逻辑错误用逻辑分析仪,应该可以看到错误的

网友D:
应该是总线冲突

我以前也做过CPLD的ISA总线控制,记得当时是在CPLD和ISA数据总线之间加了74245,利用AEN使能,IOR做方向控制。地址总线当然直接连到了CPLD

网友E(2008-09-10):
我用过fpga实现ISA协议

  由于ISA总线协议不是同步设计,每个主板对板卡要求不一样,板卡的设计有一些小技巧。我曾在两种不同主板下测试过板卡,每种板卡的fpga程序需要稍微改动一下,我的程序都是测试一天无误码,ISA总线下做到长时间无误码很不容易,不像PCI总线,我当时设计成功pCI总线后,一测试很容易做到长时间无误码,isa总线调试的时候每几十万次数据一次误码,调试还是花了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