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作业求解答,事关饭碗问题!

楼主(2008-08-28):
VHDL, ip, ck, ic, se
小弟以前曾学过一点vhdl,时间长差不多忘了,如今为了饭碗问题不得不完成此题,请各位达人赐教,小弟不胜感激。大概意思就是做一个ip地址的分类。

This assignment assumes you have basic knowledge of IP (Internet
Protocol). If not, please refer to the end of this mail for a quick
introduction or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IPv4 .

An IP prefix shows a range of IP addresses that share the same initial
portion (e.g. 10.15.20.0/24 shows all the IP addresses in the range from
10.15.20.0 to 10.15.20.255)

An IP prefix is represented with 5 bytes (4 for the address portion (e.g.
to represent 10.15.20.0) and 1 byte for showing the number of shared
initial bits (e.g. to represent 24))

In this assignment, you will be given 16 nonoverlapping IP ranges
represented with IP prefixes.

The system has a single clock running at 100 MHz and an asynchronous reset
. The system should realize the following two operations.

Query Operation:
----------------

The system receives IP addresses synchoronous to the positive edge of the
system clock from its 32-bit input bus INPUT.

The system will receive up to one IP address at every clock cycle and you
are expected to determine which of the 16 prefixes this address belongs to
with minimum delay.

For instance, when you receive IP address 10.14.20.4 and if you have a
prefix 10.14/16, you need to report this prefix at your output. You can
assign a number to each prefix from 0 to 15 and only report this number.

Update Operation:
-----------------

Every 200 ns, a new set of 16 nonoverlapping IP ranges will be given
through a separate 8-bit input to replace the current set.  This process
will be completed in (5 * 16 = 80 clock cycles).

During this process an input signal UPDATE will be high. All other times
UPDATE signal will be low. When update signal is high, there will be no
query operation.

Deliverables:
------------

1. A synthesizable VHDL program of the assignment.
2. A testbench VHDL program to thoroughly verify the operation.
3. Simulation waveforms to clearly show the system works as specified.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翻译过来呢

还让我们帮你翻译不成?呵呵

楼主:
题目已翻译,求解答

题目如下:

IP前缀表示1组IP共用一部分地址,比如10.15.20.0/24 表示10.15.20.0到10.15.20.255, 24表示二进制的前24位是一致的。IP前缀由5个字节(32位)组成,前4个字节表示IP地址,第5个字节表示有几位共用的地址。在这个作业中给你16个不重叠的IP前缀,时钟100MHz, 非同步清零。

要求:在时钟上升沿有32bit输入短输入,每个时钟周期最多输入1个IP,然后判断输入的IP属于那16个IP前缀的哪一个(要求最小延时)。比如输入10.14.20.4,如果有IP前缀10.14/16,那么就将它输出。可以将16个IP前缀编号为0到15,然后输出对应的号码。

更新操作:每200ns,16个新的不重叠的IP前缀将通过一个8bit的输入来替代原来的16个IP前缀,总共花费(5×16=80个时钟周期)。在此过程,一个输入信号UPDATE为高电平,其余时间为低电平,高电平是不能执行查询操作。

请大虾给出VHDL代码以及testbench,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不拍上1000块钱,谁给你费这脑力

网友C(2008-10-05):
vhdl作业求解答,事关饭碗问题

待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