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 NOT ~ !

楼主(2008-09-08):
  请教:
          VERILOG  : 有 ~ (按位取反)和 !(逻辑非)
          VHDL  : 只有一个  NOT
那么 在VHDL中,,,怎么区分 按位取反 和 逻辑非  (对于 STD_LOGIC_VECTOR 型) ???
谢谢

网友A:
一个就够了

对于一位信息 not 就是逻辑非。
对于多位信息,not就是按位取反。

楼主:
VHDL 对于多位信息,逻辑非怎么表示?

VHDL 对于多位信息,逻辑非怎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