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XC9536的时钟:我的想法是否可行?请指教

楼主(2008-09-10):
我在用XC9536,原来用的外部的有源晶振20M,现在想用9536的2个引脚做成反相器,再外接晶体和电阻电容等,因为我看到有用74HC00这样做振荡器的电路,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这样做

楼主:
试过了,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用有源晶振

网友B:
不行的,外加个非门或用有源晶振吧

网友C:
建议用有源晶振

网友D(2008-10-20):
re

一定可以的.需要在非门之间加一个电阻.使反向器在电阻反馈的条件下变成一个高增益放大器.
电阻的取值需要试验一下.对于MOS电路1~10M 对于TTL电路1~2K.

网友E:
一定可以的

我看到有人在epm3128上面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