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楼主(2008-09-11):
请问,国内有内有用FPGA做PCI总线啊,

我想用PCI总线,有现成的就拿来用用,谢谢

mike_1010@126.com

网友A:
多的去了

多的去了;
altera的网上资源比较多(PCI COMPILER有很多**版的);也可以问代理商要到license
xilinx的网上基本找不到,需要找代理商要
actel的也有,不过网上没有**的,需要找代理商要

网友B:
现成的可不是免费的

pci很少提供源代码,这种东西一般不是免费的,可以上opencores看看

楼主:
谢谢

我想用xilinx做,我手头资料匮乏啊

网友B:
要做起来也不难

如果读懂了pci协议,参考网上的设计,target模式实现起来不难,master有挑战性。还要懂驱动程序设计,不然没办法调试。

网友C:
re

是否可以不用写PCI驱动程序也能测试FPGA的PCI程序是否OK吗?

网友B:
可以

用softice简单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