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i 内的FLASH的读写

楼主(2008-09-13):
时序防真下,看到读一个数据要7us左右。而我要纳秒级的读取速度。一个内部ROM读数据这么慢,不懂ALRERA一帮人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哪个公司的可以呢?

一般来说Flash的读去速度都很慢, 大概在20ns, 但是如果转为串行就更加慢. 选择外置的, 可能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