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烧写问题,急!

楼主(2008-09-22):
请教高手,我的一块带CPLD的板子上,用我的电脑烧不了程序,但是在别人的电脑上可以烧写。我以为是我的并口线有问题,于是把别人的下载线放在我的电脑上,结果出现了
Error: JTAG ID code specified in JEDEC STAPL Format File does not match any valid JTAG ID codes for device
Error: Operation failed。再换回别人的电脑,就烧不进去了,还是上面出现的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多谢高手了。

楼主:

能烧写的机子的线就是长的,而且我也试过了短线,也不行的。好像跟线长短没关系吧?

来自 3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这个电脑原来是能烧进程序的。Bios的设置应该没动过的。

网友A:
线太长了,

网友B:
看看你的bios中并口设置

网友C:
!

比对各个环节,是在不行,就算了,还有每天机器并口驱动能力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在你电脑上用过的下载线被烧坏了

有这个可能,不是说在你机器上试了下,再拿到别人电脑上去试,也不行了吗,有可能是你在电脑会烧下载线,这种现象还没见过哦

网友E:
给CPLD加电后再烧写。

给CPLD加电后再烧写。

网友F:
把程序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以前我也遇到过,电脑系统重装以后就不好使了,反复试验,后来重新编译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G:

1.并口线需在断电的情况下插拔。
2.程序重新编译下。
3.CPLD必须加电。

网友H(2008-10-28):
可能是你的并口设置的问题

到BIOS看看,并口有几种可选的模式,挨个试试看。

网友I(2008-11-30):
看看BIOS设置

有些电脑BIOS里面设置,并口中断模式要改,具体哪个我不记得了,你可以每个都试试看,总共也就三个模式好像

网友J(2012-11-1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查了好多帖子也没解决。后来我就是把.cof文件删除了,重新建立一个,就好了。不知道是否有用

网友(2013-03-03):
器件和代码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