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的变量声明位置的问题

楼主(2008-09-25):
我在ISE中,在最开始的赋值语句中使用了一个在这个赋值语句后面声明的变量,编译时就会报错,说变量没有声明。但同样的程序在quartus中就不会报错。请问应该怎么设置ISE才不会报错?

网友A(2008-11-21):
变量声明

变量声明应该在结构体下面  进程前面声明。

网友B:
回复主题:ISE的变量声明位置的问题

直接在端口列表中声明就可以了。。。

如:  module top( input wire clk,
                   output reg data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