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LCD亮度均匀性较正的兄弟请进

楼主(2008-09-27):
(无正文)

网友A:
LED吧?

LCD是背光管发光,要不均匀也是四边和中间不同,不可能是马塞克效应啊,那是LED屏独有的毛病。

楼主:
CCFL

LCD用的CCFL,屏幕东一块西一块的原因是将亮度较高区域的灰阶降低后造成的,降低后满足了亮度均匀性,但屏上就出现了东一块西一块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