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如何做时钟的延时?

楼主(2008-10-09):
CPLD内如何做时钟的延时?
系统时钟13M,输出信号是方波,我现在想把这个方波做点延时,就几ns的延时就可以,我想在信号线上画几个非门,这样能起到延时的作用吗?综合布线的时候会不把这个几个非门给综合优化没了?
还有什么好方法做这个延时呢?

网友A:
只能用时钟沿实现延迟了,

应该避免使用非门延迟,综合时可能被优化掉,即使没有被优化,不同批次不同温度环境下其延时指标也不同,绝对应该避免这么做。外部用74系列实现非门延迟是允许的,有些时钟分配器件有补偿,可以用来微调时序。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