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触发器和d锁存器的代码区别

楼主(2008-10-09):
process(clk,d)
                begin
                    if (clk)
                    q<=d;
                    end if;
                end process;为什么会生成d锁存器,而
process(clk)
                begin
                    if (clk)
                    q<=d;
                    end if;
                end process;生成的却是d触发器呢?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另外想问下process里面的敏感信号怎么样才算是变化呢?从1到0或者从0到1,是不是只有这两种情况才算变化呢?

网友A:
2N3904不导通,可以用9013来替代吗?请高手指教!

2N3904不导通,可以用9013来替代吗?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