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FPGA控制高速DA问题

楼主(2008-10-12):
大家好,我现在用Altera公司的EP1C6Q240C8FPGA芯片控制一个高速的DA,其型号是AD9754,这个芯片是14位的DA,其控制引脚很简单就D0~D13和CLK
工作原理就是在CLK的作用下送D0~D13的数据就可以了,我在FPGA程序里写个方波程序,就是在CLK的作用下送全1和全0,但是下载程序后,发现DA的输出根本就没有方波,而是一些干扰信号,这是为什么啊,
另外这片DA是电流输出型的,我外加了一个8007AR高速运算放大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DAC芯片D0~D13数据线没有加上拉电阻.加了上拉5V后就正常了,但是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输出的波形的质量不是很好,输出是用LC滤波器.

网友A(2010-02-07):
你好,请问AD9754应用的时候还要注意些是什么呢??我现在在弄这个,第一次做板,发现功能没有出来,比较郁闷.向你请求帮助!!非常感谢  我的QQ 277348108  liyue323639@163.com  期待与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