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QUARTUS II编译不生成.SOF文件?

楼主(2008-10-14):
原来有一个的工程,调用了两个内容未知的的1.vqm和2.vqm。现在我自己重新编写程序替代了1.vqm程序。
建立新工程加入不包括1.vqm在内的其他原有文件和我自己新编写verilog文件,编译(ctrl+l)后没有生成.sof文件。
在旧的工程中替换掉1.vqm,则旧有的.sof文件不被更新。
以上两种做法都改写了顶层调用文件。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re

编译信息?

楼主(2008-11-13):

先回答yadog的问题:编译信息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的。

后来我分析了原因,2.vqm的作者调用了一个altera的IPcore,而这个IPcore很可能是有时间限制的。我把系统的时钟向前调了之后就可以正常生成.sof文件了。

网友B(2014-08-08):
一个原因是 软件  没有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