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输出端串接一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8-10-14):
对于信号特别是时钟信号,通常在输出端串联一电阻,这个电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哦?

网友A:
re

baidu 串联匹配

网友B:
看基础培训资料,

有在源端串联的,也有在终端并联的,很讲究的。
你说的是源端匹配,时钟啊,信号线啊等等经常需要串电阻22/33。

时钟---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源同步时钟模式;公共时钟模式:建立/保持时间
           始端匹配;终端匹配;点对点
           时钟分配驱动:0 jitter抖动;0 delay延时;环回;电压;频率上限
           晶体、晶振布线要点
           时钟线长度、线宽、线延时、线间距,周围留出空间,圆弧走线
           频率、精度

《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
《快快乐乐跟我学FPGA设计》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究竟一般有什么作用哦?

网友B:
匹配啊,让传输功率最大,

避免反射,回波,上冲下冲。
串联电阻属于源端匹配,要靠近源。

网友C:
“匹配”没错,但“传输功率最大”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网友D(2014-01-12):
一種端接阻抗匹配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推倒过这个问题,推导过程忘了,内阻和负载的相等的时候效率最高,所以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E:
接着回楼主,时钟管脚输出电阻是20几欧姆的话,目标阻抗是50欧姆,就需要串联30欧姆的电阻,让信号看起来路途是比较平坦的,就会减少反射。因为阻抗不连续就会产生反射。

网友F:
阻抗匹配,输出功率最大化

网友G(2014-02-11):
看PCB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