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PICE解题方法.

楼主(2008-10-16):
题目如下:
图中电路元件的端电压和电流在t<0时为零,t>=0时: v = 400EXP[-100t]sin200t V, i = 5EXP[-100t]sin200t A
求:1)t=10mS时元件吸收的功率;2)求元件吸收的总能量.

这个题目书上提示可以用PSPICE求解, 但我对PSPICE不熟,看了一下PSPICE里面好象没有符合这个表达式的激励源,不知道该如何求解,请教高手能否给以指点,或者用MULTISIM解也可以呀. 先行谢过!

网友A:
帮顶一下

以前似乎学过两节课的PSPICE,早忘完了。。。

楼主:
自己顶下啊

请各位热心的兄弟姐妹给指点下!

楼主:
......

我知道答案了.这个类型的激励源是指数衰减正弦信号, 可以使用VSIN信号,通过设置参数TD(延迟时间)和DF(阻尼系数)来满足那个表达式.
真是太爽了.搞了好多天!
但我总觉得这里那么多高手,对于这个基本的问题肯定有人知道的呀,为什么没人提示下呢? 让我走了很多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