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成功关键

楼主(2008-10-18):
1、想方设法使用一个时钟,进行同步设计。
2、确保信号建立时间无误。
3、尽量降低电路速度。
4、不要认为使用硬件描述语言是做软件。时刻保将自己写的每条语句都能找到成相应的硬件。

网友A:
最后一条如何实现?举例说说吧

网友B:
如果你没深入学过软件编程,最后一条就很容易做到

网友C:
我猜

不仔细分清哪些语句能综合,哪些不能综合的,就会出错的。弄综合的就是有对应电路的,不能综合的就是对应电路找不到或者不容易实现的。这似乎还和你的综合工具有关

网友D(2008-12-02):
hehe

在写HDL程序时,不能以软件的思维来考虑,你要知道你的程序最后出来的是电路,电路功能的实现是以时钟为基准的。
至于什么能综合,什么不能综合,只要你的语言规范,去掉综合产生的错误和告警就行,不用管什么能综合什么不能!

网友E:
说的不错

说的不错。就是太空洞了 !@

网友F:
楼主所言极是

楼主所言极是

网友G(2010-03-04):
不要认为使用硬件描述语言是做软件。时刻保将自己写的每条语句都能找到成相应的硬件。 这话就如大音无声一样,真的应该说得具体点~

网友H:
HDL是硬件描述语句,不是程序。

网友I:
硬件描述语言:“硬件”是核心,“语言”是载体,“描述”是过程。

网友J:
第一条是说同步设计,同步设计不一定就是最好方案,需要看设计需求。有时候需要做异步设计。
第二条是说什么?工具可以帮助检查
第三条根据设计需求,速度和资源找平衡
第四条是应该是设计基础吧,不论是fpga还是MCU编程,都需要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是什么,它来做是否会比较费劲~

网友K:
刚刚学习,有个概念的理解不清楚:
能综合的语句、数据类型才能最后对应芯片内部的实际连线、逻辑电路之类的东西,对么?
如果正确那么不能综合的语句,数据类型,定义他们做什么用?

比如书上说VHDL综合器不能综合时间类型的数据,那么语句
p<=a AFTER 50 ns;在延时小于50ns时有什么意义?

网友L:
精辟!言之有理,值得学习

网友M:
做FPGA有高深度数字存储示波器大大加快问题解决速度

网友N(2010-09-10):
干练,好要慢慢体会呀!

网友O(2010-11-22):
CPLD/FPGA设计 本身就是直面硬件的描述 其描述语言和c本质不同

网友P:
这种帖子也算精华?

网友Q:
都是大的概念,能不能说详细点,特别是最后一条

网友R(2011-02-09):
如果你没深入学过软件编程,最后一条就很容易做到      错
如果你没有深入的学习 数字电子电路技术,是做不出好的逻辑

网友S:
不要认为使用硬件描述语言是做软件。时刻保将自己写的每条语句都能找到成相应的硬件。

网友T(2011-05-25):
说的有点忒简单了吧,不过方向还是对的嘿嘿顶顶

网友U(2014-04-16):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