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bench出不来结果

楼主(2008-10-25):
//设计描述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compare(equal,a,b);
input a,b;
output equal;
assign equal=(a==b)?1:0;

endmodule

//测试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include "./compare.v"
module testcompare_v;

reg a,b;
wire equal;
compare m(.equal(equal),.a(a),.b(b));
initial
begin
a=0;
b=0;
#100 a=0;b=1;
#100 a=1;b=1;
#100 a=1;b=0;
#100 a=0;b=0;
#100 $stop;
end

endmodule

语法没有错,可出来的波形不对,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9-01-20):
出口参数未定义

语句应该编译不通过,少了条语句,wire equal.用REG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