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与CPLD

楼主(2008-10-27):
很多FPGA采用流水线的形式,但CPLD却比较少采用流水线,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因为FPGA主频高,而CPLD主频低吗?

网友A:
FPGA也有流水线的呀?学习了

网友B:
FPGA没有流水线

网友C:
好象是CPLD里的触发器资源比较少,

适合于组合逻辑,设计时序逻辑最好选择触发器资源丰富的FPGA。

CPLD和FPGA都可以设计流水线啦,关键是CPLD资源可能很快就耗光了,综合不了。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D:
关键的问题还是fpga触发器资源丰富

触发器多

网友E:
为了满足系统要求的时间延迟

当两个触发器之间的组合逻辑比较多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延迟,用流水线的方式可以使降低次延迟。我也是刚学的,似乎是这样的。CPLD应该没有

网友F:
流水线是程序问题吧?

FPGA资源跟CPLD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CPLD里面的触发器太少了,适宜于电路需求简单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