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fpga 实现clk的简单方法

楼主(2008-10-30):
pin1:clk,input,
pin2:clk_out output,
clk_out=~clk;
pin1,pin2 用100欧电阻连接,
利用cpld,fpga本身的延时,
实现时钟功能。
可行否?

楼主:
或者,更进一步,能不能结合无源晶体,实现准确时钟?

网友A:
无源晶体+个7404做

网友B:
要shotty PIN特性的CPLD

楼主:
shotty PIN 啥意思?

网友C:
很少看见cpld或者fpga做晶振源

很少看见cpld或者fpga做晶振源,因为这需要物理约束,否则很容易被优化掉。同时这种时钟频率速率非常高,而且基本上是不准的,受器件温度影响很大。其实fpga内部都有丰富的锁相环,为何不用呢?